楼主(2003-08-11):
原有一工控机,cp5611卡,可以顺利连接wincc与s7-300,但由于需要调试,虚与本本连接,只能考虑串口,但在本本上,可用mpi电缆连接step7,却始终无法连接wincc??请问wincc支持串口连接s7-300吗?可以的话,改如何正确设置??、谢谢指教!!!!

网友A:
当然能了,在WINCC中更改。

网友B:
你只需要把所有的tag都copy到MPI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03-10-04):
为啥我的本本和s7-300不能通讯,com口工作正常。也没有冲突,不知何故。望指教!!!

网友D:
COM口设置错误(设错COM口)或安装了其它常驻COM口软件(如AB的RSLINX)

网友E:
你得用以一个适配器 叫PC ADAPTOR.才可以和串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