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1):
原有一工控机,cp5611卡,可以顺利连接wincc与s7-300,但由于需要调试,虚与本本连接,只能考虑串口,但在本本上,可用mpi电缆连接step7,却始终无法连接wincc??请问wincc支持串口连接s7-300吗?可以的话,改如何正确设置??、谢谢指教!!!!

网友A(2004-02-26):
当然支持!将SET PC/PG改为CP5611 MPI或CP5611 DP 并设置端口即可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
应该是在WINCC TAG中添加S7通用协议,设置PROFIBUS中的系统参数(SYSTEM PARAMETER),设置为CP5611(MPI)或CP5611(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