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1):
原有一工控机,cp5611卡,可以顺利连接wincc与s7-300,但由于需要调试,虚与本本连接,只能考虑串口,但在本本上,可用mpi电缆连接step7,却始终无法连接wincc??请问wincc支持串口连接s7-300吗?可以的话,改如何正确设置??、谢谢指教!!!!

网友A:
当然不可以咯,如果WINCC支持串口,那么你的工控机还要买CP5611干吗,不直接用串口得了?

网友B(2003-09-21):
用串口连接s7-300 PLC需要使用另外的设备,是一个232转485的适配器,货号好像是
6ES7972-0CA21-0XA0,还有一根电缆6ES7901-0BF00-0XA0 。

网友C(2003-11-30):
用串口连接s7-300 PLC需要使用一个MPI转232的适配器,有售

网友D:
我用5611连的,可以啊。那是你连PLC时设置的
在WINCC中PLC变量中设置MPI就可以了。与PLC设置同

网友E:
普通笔记本可以用PC ADAPT
    该东东适合与现场调试用。

网友F(2004-01-31):
本本可用CP5511或5512卡。

网友G:
http://www.fourstar-dy.com/jkcp.htm有232转485的适配器

网友H:
用串口连接s7-300 PLC需要使用一个MPI转232的适配器,

网友I(2005-11-05):
我也有一个适配器,和楼上那位老哥说的型号一样。但是本本是USB接口。请教各位如何联接S7-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