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2):
系统要求:长度为100m的皮带输送机,皮带为封闭环形,采用主从驱动结构。主驱动为2.2kw,从驱动为0.75kw,马达全部采用变频电机。系统不准备采用PLC,设想用两台MM420或MM440来完成。是否可采用同步控制器?反馈信号该由何处取?

在开环系统下,如何来配置系统?

在闭环系统下,如何来配置系统?如果考虑负载的变化引起张力的变化,那又该如何?

西门子东西博大精深,兄弟愚昧无知,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A:
在变频器的应用上,何不选用丹佛斯?比起西门子质量好多了,要知道丹佛斯变频器可是行业的老大!你这种问题简单!

楼主:
谢谢leonard-cj回复。
没办法,已经定死要用西门子。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各个要素,应该注意那些?关键在那里?

网友B:
楼主你好:
作为方案请考虑下面的建议(以mm440为例):
1 主驱动直接采用普通的速度控制,由用户自己通过任意方式给定;
2 从驱动电机采用负荷分配的方式运行:
 皮带的速度给定作为从传动主给定;
 主传动的负荷电流作为从传动mm440PID的给定,从传动的电流作为反馈,对从传动的变频器进行电流控制。PID的输出作为从传动的附加给定;
 具体电流分配比值可以由外部电路或变频器自身的参数来修正。
附图一张,可以看的更清楚。整个方案没有用到PLC

网友B:
不好意思了,图片发送不了,Email给你吧

网友C:
不好意思,图片给我发一张好吗?谢谢!!

zhangtiantao468@163.com

网友B:
呵呵,原来你发邮件是要图片呀,我还以为我发错邮件了呢

楼主:
谢谢speaker,mail已收到。我正在看,再请教。

网友B:
可以贴图了

网友D:
控制精度是否难保证及难调试啊!!!!

网友B:
不会呀,以前做过类似的东东,都很好用萨。先取消电流控制PID回路,调试基本成功后再调PI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