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8-12):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请问固态继电器能否象可控硅调压器一样实现无级高压,用在加热控制上,精度如何?怎样接线?

网友A:
不行。一般来说,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精度没问题,但要是控制功率较大的话,能明显感觉到对其他电器的影响。如日光灯会闪烁。用可控硅移相触发控制加热表面上看影响较小。精度没问题。

网友B(2010-03-04):
不会,仅仅是一个继电器,说白了,像一个开关一样,根本没有调节功能,不能无级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