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3):
siemens S5(115U)开机出现“PLC连结错误”,后关机重启,系统在运行至读PLC程序块时出现“缺少PLC数据块49  53  54  55  88  90”随即停止运行。 将CPU板拆下静放2~3个小时后,装机,开机,出现“读PLC程序块目录”错误,随即出现“重用PLC备用失败”。
-----好像是和PLC连接不上,读不出程序,是否?还是PLC的数据块数据丢失?
-----紧急求救!

网友A:
好像是程序丢了,你将源程序删掉重写看看。

网友B:
这种情况好像是db没有定义

楼主:
hai一问
谢谢孤独和xfdaiyajun,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故障依旧,因没有备用的CPU而且也没有编程软件、下载线,真的不知道改怎么办了?
我那个CPU板上没有可拆插的EPROM和电池(有其他电源模块),听siemens技术中心人员说这种cpu的程序是通过编程软件和下载线写入cpu ram的,我想知道,这个cpu里面是否有内置的EEPROM,程序下载到这保存。如果没有的话那用户的程序又是保存在哪儿呢?总不能只能在RAM里面吧,要是那样的话,我拔了断电或拔了电池或将此cpu单个拆下不就是连程序都丢失了?请知情者告知,谢谢!

网友B:
没有用eeprom,程序就是保存在ram中的。电池电压低、或者是外接电源停止后,将cpu或ps模块拆下,ram中程序都有可能丢失,不能运行。cpu中只有系统用的rom,无用户使用的rom.。

网友B:
电池是在ps上的,cpu中无电池后备。如果没有编程软件和下载线,赶快在网上找一个下载、网上也有制作电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