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2003-08-13):
  一台三菱FR-A540-7.5K-CH的变频器驱动一铣床电机,当带7.5KW 6极的电机使用时,经常出现堵转现象,显得电机出力不够;后分别换成3KW 8极、5.5KW 8极电机后,情况明显改善只偶尔出现堵转同时变频器显示电机过载代码,但用5.5KW电机时F95=0、F96=101时无法进行自动调整设定,即经过40S的调整时间后F96还是显示101;3KW电机在输入F81电机极数时,虽然设定范围无8极参数但设成6极也可正常完成F96的设定就是5.5KW电机无法正常完成,不晓得什么原因敬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A:
机械变速比设计有问题!
可以使用11K变频器拖动10KW电机补救,或者改变机械变速比.

网友B:
6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