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4):
各位工控界朋友:
         请问有没有不带硬盘的的工控机?因为我以前接触的工控机概念一直是带硬盘的,比如研华、研祥一体化工控机等。前几天有人对我讲好象有一款国外的什么-LOG工控机就不带硬盘,它用相当于U盘的磁盘代替硬盘,是这样的吗?请帮助。

网友A:
可用DOM,PQI公司有产

网友B:
1、如果用DOS或WINCE等操作系统可用DOC、DOM一般容量为8、16、32、64、128,32M用的最多,价格也不算贵,在小容量DOC或DOM(32M左右)也就是二、三百元左右。
2、如查用WIN98、WIN2000等操作系统的话目前国内可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顶多也就是用抗震效果较好的笔记本硬盘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认为国内这种产品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