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4):
各位专家大侠
在各模块里同时调用同一子程序(赋置不同),可以吗?会造成程序锁死吗?

网友A:
可以,不会死机的。

网友B:
CPU在任一瞬间是不会同时执行两段指令的,即使是硬件中断,它亦有优先权控制。
子程序尚且可以多次自己调用自己(递归调用),各模块里同时调用同一子程序有何不可?
其实你的"同时"概念,只是对系统进程管理的一个误解。

网友C:
各位专家:
用并口做数据采集时无论是DOS操作系统还是WINDOWS操作系统,用BASIC、汇编或VB
都存在采集数据不准的问题,再一瞬间中断正在采集的过程,使数据丢失或不准确。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专家!
GUAN-QING-XIN好!

网友D:
通常情况下不会,但我觉得要看子程序的功能。楼上的朋友说的对,CPU不会在同一时刻执行2条指令,但是系统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中断。因此,才会产生进程、管程、线程、P V操作、现场保护等等概念。而且程序在不同的时候读数据也会有不同的值,且程序中用的是数值还是地址也不一样。

网友E(2003-09-23):
MZL: 为了解决你所说的采集过程被中断的问题,你应该也必须在采集数据之前,将中断关闭.采集过程结束后再开放中断.

网友F:
VB6是单线程的,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G(2003-10-31):
VB6是单线程的,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H(2003-12-20):
寻找数据的开始标记,然后从这个位置读。

网友I:
哪位有VB与西门子S7-200通讯的源代码,急需!!。请联系(深圳地区):lj-000@163.net。
价钱可议。

网友J:
当然可以,子程序可以多次被调用,但是并不是每个都是同时在使用!

网友K:
单线程编程,系统有优先权设置,不会让CUP在真实意义上的同一时间执行两条语句。也就是说不管这两条是不是相同,同时执行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