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4):
有一台三菱F540-37K-CH变频器要安装一恒压供水系统。现有一输出模拟量为4-20mA压力变送器,是否将此输出量直接接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即可正常工作。另对变频器进行自学习设置外,还要对哪些参数进行设置。因本人初次接触恒压供水系统因此有很多东西还得向大家请教。

谢谢!!

网友A:
压力变送器输出应作为反馈量从模拟量输入端输入,变频器设为PID控制方式,同时设好对应于你所要控制压力的参考值(从变频器操作面板中输入),有几个参数很重要,如反馈量的增益,PID输出是否倒置,P在不引起振荡的前提政尽设大些,这样响应就快些,I应根据响应及振荡与否的情况来设定,大多数情况下如需要响应快应尽量设些,D基本上也设小些。
求知

楼主:
有一台三菱F540-37K-CH变频器要安装一恒压供水系统。现有一输出模拟量为4-20mA压力变送器,是否将此输出量直接接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即可正常工作。另对变频器进行自学习设置外,还要对哪些参数进行设置。因本人初次接触恒压供水系统因此有很多东西还得向大家请教。

还想请教你们一下,我将变频器的参数设成Pr184=4 AU-ON;Pr73=5;Pr79=4后。
由设定点和反馈值比较产生的偏差经PID运算后产生执行量,其中的设定点是否由Pr133“PU操作时的PID目标设定值”决定,一般取值为100%吗?在基本PID控制框图中设定点和反馈值比较产生的值“偏差*PID运算Kp[1+(1/Ti*S)+Td*S]”产生执行量fi;以上参数Kp、Ti、Td应设为多少较为合适,S(演算子)指的是什么参数呢?

网友B:
有这么复杂吗
你是不是就一台水泵进行恒压供水啊???没有那么麻烦吧如果是一台的话那你不只要设定好PID参数就OK了吗?

网友C(2003-11-23):
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看见很多工程师都不采用变频器内置pid,其中的缘由不知.

           希望能得到指教!

网友D:
用变频器内置的PID的话,调节给定值不方便,参数显示也不直观等等。

加之现在PID调节器的价格也不贵;
从工程的角度来讲,也更美观大方一点,好蒙(不懂的客户)一点。

网友E:
如果你用深圳市康沃电气的变频器做恒压供水系统
我有点想不通,恒压供水系统要求的精度那么低干嘛要用进口品牌呢?用国产的就很好了,如果你有趣兴选用一下深圳康沃电气的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保证你会很满意,不但调节简单而且很直观,只要你选用了恒压供水系列,所有监控和给定参数会自动变为压力值,而无须换算.

网友F(2005-06-15):
带PID调节的控制器要多少钱?

网友G(2005-09-06):
做恒压供水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做供水工程可以考虑用我公司的恒压供水控制器呀,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www.syringa-auto.com了解我公司的产品,欢迎来电垂询:010-82331868   王亚敏  Qq:67492000    msn:minya2008@hotmail.com

网友H:
价格便宜,性能可靠,调试方便的傻瓜式供水控制器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4台大泵,1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具有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小灵通:05363672460

网友I(2005-10-12):
引用 网友E:
我有点想不通,恒压供水系统要求的精度那么低干嘛要用进口品牌呢?用国产的就很好了,如果你有趣兴选用一下深圳康沃电气的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保证你会很满意,不但调节简单而且很直观,只要你选用了恒压供水系列,所有监控和给定参数会自动变为压力值,而无须换算.
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