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5):
PT100与电源线一起会不会干扰温控表

————————————————————————————交流无限!!!!

网友A:
如果只是PT100与电源线在一起,应该没有问题,毕竟PT100还有金属保护外壳.但引出线最好不要与电源线平行敷设.信号线用三芯屏蔽最好了.

网友B:
可以用带变送器的PT100,4~20mA的电流信号相对来说抗干扰能力强一些,信号屏蔽单端接地。电源线可以和信号线间隔一定距离(5cm足够了)。

网友C:
只要不是共用一根穿线管应该没有问题,信号线应使用三芯屏蔽线并注意屏蔽层要单端接地。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耐高温的屏蔽线

网友B:
从PT100到变送器的电缆没必要屏蔽的,变送器如果离PT100太远就加集线箱。PT100到集线箱用高温线,从集线箱到变送器用屏蔽线,集线箱离PT100尽量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