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5):
我公司常用电磁阀和接近开关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接近开关不能配合电磁阀,

工作要求:

1:配合反应速度要600下/分不产生误动作和廷时动作。
2:接近开关跟踪42齿齿轮 。
3:最好能驱动两个电磁阀。
4:工作时间在一年以内。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接近开关驱动电流太小不能驱动一个2
4V12。7W的电磁阀可能产生寿命不长。

网友A:
看样子好像用接近开关直接控制电磁阀哦?电磁阀也要10HZ的动作频率?

网友B:
接近开关->固态继电器->电磁阀

楼主:
可是固态继电器的最高只有100HZ,一般只有60-70HZ左右那他的反应不是很慢。

这样会不会产生廷时动作啊也就是整体啊。

网友B:
在10Hz频率下工作时,你反而要多考虑的是电磁阀的寿命问题。
至于动作延迟(固态继电器+电磁阀的反映时间),当它是一个定值时,可通过调整接近开关的安装位置予以补偿.

楼主:
可是接近开关的也的一年响应时间值。

你这的方法也不好本身要把接近开关的响应值乘以一个系数值所以用这个方法也不是很好的

三线接近开关要比二线接近开关反应速度要快。

MAC的电磁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交流无限!!!

网友B:
不是接近开关反应速度慢,而是你的齿轮转动在渐近和渐离时间影响了它的反应速度,对旋转物体反应最快的开关是光电器件,揭开你的光电鼠标内部看看,或许对你有启发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人!!!!!!!!!!!!!

网友C(2007-03-22):
近日在工作的现场准备进行STEPTV5.1升级为5.2   另将CP5613升级  请问各位老师在老网络上能否正常运行升级的计算机?
  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