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6):
我单位办公室有两个控制办公用的所有电源的控制柜,现有两台在其附近办公的显示器有干扰波纹,很影响办公人员的视力,望各位大虾能说出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

网友A:
用个铁壳子将显示器密封起来,就不受干扰啦。

网友B:
1.电源的控制柜做良好的接地
2.把柜里的一些线路换成屏蔽的
3.把外壳用铝铂包起来
4.将显示器线再屏蔽

网友C:
1、电脑电源加滤波器
2、显示器采取电磁屏蔽(铁壳屏蔽)或者使用液晶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