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7):
[fly]各位大虾:
    请问哪位有变频器的仿真软件,请告,谢谢!

                       E-MAIL:   SXZBG@163.COM

[/fly]

网友A:
MATLAB不就可以吗

网友B:
matlab是一个比较好的软件,可以模拟一些控制方式,我曾经做过3电平仿真,高压变频器仿真,还有能量回馈仿真,仿真的波形只能反映一种控制方式的大体效果是否可行,真正做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而且功率器件的参数不好设置,你可以参考demo里面的一些参数设置

楼主:
matlab是可以仿真,但比较简单,它可以和组态软件结合仿真,比如fix7.0软件,我现在就需要fix.

网友C:
变频器只有调试软件,没有仿真软件!
需要工控软件及资料的朋友请到www.chinalxl.ebigchina.com中查找!(1000多种)

网友D(2004-04-03):
那你那个软件在什么地方下载呀?????

网友D:
不知道<Matlab 6.5 完全正式版>是不是???好像是科学计算于一身的一套交互式软件系统

网友E:
顶顶~~~~`,就是啊,在哪能下载哟!!!

网友F:
是啊!哪位大侠知道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G(2004-08-20):
一般的软件店都有售,科学计算方面的

网友H(2006-03-16):
那请问matlab怎么仿真回馈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