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的经验设置

楼主(2003-08-18):
我在手册上查到的,并已实际的测试过,方便且比较准确
应用于传统的PID
1。首先将I,D设置为0,即只用纯比例控制,最好是有曲线图,调整P值在控制范围内成监界振荡状态。
记录下临界振荡的同期Ts
2。将Kp值=纯比例时的P值
3。如果控制精度=1.05%,则设置Ti=0.49Ts  ;  Td=0.14Ts  ;T=0.014
          控制精度=1.2%,则设置Ti=0.47Ts  ;  Td=0.16Ts  ;T=0.043
          控制精度=1.5%,则设置Ti=0.43Ts  ;  Td=0.20Ts  ;T=0.09

朋友,你试一下,应该不错,而且调试时间大大缩短

网友A:
心情大姐,在进行PID参数整定时,要根据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当系统不允许振荡时,是不能采用这样的方法的.一般还是先设定一个经验数据,然后根据调节效果加以修改为好.毕竟对于自动调节系统,稳定胜过一切,然后才考虑系统的准确性,最后才是系统调节的快速性.

网友B:
非常同意这位妹妹的说法

网友C:
很值得借鉴的方法!不过我做温控都是先取经验值的!

网友D(2003-09-17):
难道大学教材上没有这样的知识吗?拿出点真的.......

网友E:
医用产品如果这样,非死人不可

楼主:
楼上仁兄,不会有点过了吧,

网友F: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快速性怎么调整 呀?都使了,还不行?

网友G:
方法不错,确实节省时间

网友H:
以为精华是什么呢!进来一看.........

网友I:
请问怎么样才算是监界振荡状态?

网友J:
纯比例控制时的P值己处临界振荡状态,再加上I、D岂不更加剧了系统的振荡

楼主:
呵呵.是吗?你试过了?

网友K(2003-10-20):
PID调节还要看调节对象的性质,不是所有的都适用,而且PID算法不同参数也有所不同。

网友K:
PID算法参数设定还要看控制对象的性质,还有PID算法不同参数也不尽相同

网友L:
不能一概而论,各种控制系统有各自的动作规律性,必须慎重。

请心情小姐公布上面参数的控制对象,这样对大家还有参考意义!

楼主:
各位,我所提的是传统的pid 传统的
不是说要控制在振荡状态.而是说以临界的振荡为周期界线,为积分或微分参数的设置打基础
必竟多个参数是不容易准确的确定的

网友M:
可能漏了P值的修正吧
很多书上对这作了描述,一般温控(带滞后)P=0.5~0.7P振荡,
不然在保留原有的振荡P在加入I,D环节很容易振荡,
不过不是所有的系统和适合的,如果从存理论来说,这种方法对一阶带滞后的环节较好。
我还看到有推荐p=1.6/P振荡--这个算法适合在1.6>P>1之间的。

网友N: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只是我还是不太懂

网友N:
比如呢 PID 调张力怎么设置

网友O(2003-12-15):
我想用位控模块做一个椭圆的轨迹控制,不知用那些模块?望指教|
我用三菱FX2

网友P:
具体问题,具体应用

网友Q:
同意心情大姐的发言,我做了几年的电厂锅炉控制。调试过很多PID回路,总体感觉调PID时,要主意以下几点:1。与工艺和运行协商,选择合适的被控参数和前馈信号。
2。设好上限幅和下限幅,及控制作用的正反方向。保证设备安全和正常运行。
3。详细查看PID说明和离线实验,找出设置数值和作用大小的关系。
4。将回路设置为纯比例。在手动情况下,估计比例的大概范围。观察调节曲线看比例是否适当。关系系统稳定。
5。将比例适当减小,增加积分的作用。关系系统准确。
6。微分作用在被调信号较稳定的时,可以加上。关系系统快速。

网友R:
不同的行业生产方式不同,PID参数的设定差不多就行,关键是把上下限值与标准值的差值缩小。

网友S:
心情大姐,关于PID参数如何设定,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我没学过,但还常用,请指点

网友T:
不知大家有没有对泵(渣浆泵)类负载的PID设置经验?

网友U(2004-01-15):
其实整定的方法好学,但在这里用似乎不如经验法好用,我做过多个工程,每次调好的参数和理论整定值都差的好远!!

网友V:
我的温控制老是找不到平衡点。

网友W:
好象在哪儿见过

网友X:
PID参数设置,理论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实践和耐心,等待几个周期!观察趋势,别早下结论.同样的系统,参数可能差距很大,重要的是结果.

网友Y:
HELP?心情大姐
液压机在压制产品时,由于不同的产品使用的模具大小不同,即温控对象不同,且由于模具没有保温层,所以,控制对象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较大,怎样找到一个较通用的PID值?(是上下模电热管加热方式。)

网友Z:
进来一看发现自己没有阅读的权限!!!!!
我是初学者,总觉得这样不利于俺们这些初学者学习啊。
希望各位前辈以后再发贴子时也给俺这些小辈学习的机会。

网友AA:
为何不用PLC或控制器上的自动PID参数整定功能?虽说不完美但可以解决80%问题。第二楼的说的好

网友X:
讨论的结果是要开发自适应系统。

网友AB:
能敢发言就是不错的!

网友AC(2004-02-28):
偶然发现这篇旧贴,看后感觉很过瘾。我认为楼主所言及是。对传统PID调节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尤其是在对控制对象时间常数不熟悉的时候,这种方法应该是有效的。
当然,追求较为满意的控制效果,单纯靠PID调节还是不够的,实践证明,在PID调节系统的单元中加入附加控制会收到更好的调节效果,如:前馈控制、惯性补偿等复合控制。随着数字调节器的发展,自适应系统、自学习功能的调节器将成为今后的主流。

网友AD:
我使用过热压机上的PID调试,基本方法是设定P一个经验值,然后在调节气压的值.

网友AE:
PID参数整定,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1、 参数简介
P——比例系数    当温度偏差一定时,P越小,输出量越大,P越大,输出量越小。
I——积分系数    I越大,积分效果越弱;I越小,积分效果越强。I过大,容易产生偏差振荡现象。
D——微分系数    D的作用是使输出量的变化超前于温度变化,减小超调及振荡现象。
2、参数整定
P、I、D参数整定常用的方法有经验凑试法,衰减曲线法、临界比例度法和反应曲线法等四种方法,下面着重介绍经验凑试法。
经验凑试法是将调节器参数选择某些数值后,将系统闭合起来,然后观察调节过程,温度起伏变化情况。如起伏变化两个波之后趋于稳定,即认为PID参数整定合适,如不是这样则继续修正PID参数,直到获得合格的调节质量为止。
参数予设置的数值范围和反复凑试的程序是本方法的核心。一般是使用简单比例度(P)再加积分(I),最后再加积分(D)的方法。下面是参数整定的一首顺口溜。
整定参数寻最佳,从大到小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温度起伏很平繁,比例度值要放大;温度漂浮绕大弯,比例度值往下设。温度偏离恢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温度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放大。理想曲线两个波,调节过程高质量。
下面举一些典型例子
加热总功率(KW) 控制对象 加热形式 控制温度(℃) P I D 控制精度
20 箱式炉 硅碳棒 300-1400 2 80 5 ±1
30 液态氧化硅粒子炉 电阻丝 500 2 60 00 ±1
30 升降炉 硅钼棒 500-1700 4 70 10 ±1
30 500m3反应罐 蒸汽加热(气动调节阀) 120-165 2 130 6 ±1
30 箱式炉 电阻丝 500 2 30 5 ±1
30 井式炉 电阻丝 500 2 50 4 ±1
30 盐浴炉 电阻丝 500 2 60 10 ±1

网友AF(2004-03-31):
什么是PID啊!哪里有介绍?!

网友AG:
请教在STEP 7 怎么应用PID功能
多谢 JZYXGC163.COM

网友AH:
《自动控制原理》上讲的很清楚,PID参数的常用的整定有四种方法。可来信详细探讨rxb007@163.com

网友AI:
把p的值加上去

网友AJ:
有时候是需要有一个经验值,可以调试节约时间
我顶!

网友AK:
TO     LIN771729
心情说的有理,你不用,也不要这么说啊,而且我按心情这么做,效果好的很!

网友AL(2004-06-05):
关于PID的书多的是,我上学时就有一门专业课《自动控制原理》,里面讲的很清楚,关键在于怎样把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
   不同的工艺环境,P、I、D三个参数作用大小有差异,调试方法自然不同,还得靠自己在实际调试中摸索。
   和个人性格也有一定关系,做事谨慎的人步子迈的小一些。

网友AM:
谢谢大家的发言。本人受益匪浅。

网友AN:
预知PID看《过程控制仪表》或《控制系统》。

网友AO:
哇。。还有人提这张旧贴。。。。。  推荐一个网页有Z-N整定的方法,不过是E文的。。。。就连基础的PID概念及工作原理都有提及的     http://www.jashaw.com/pid/tutorial/

网友AO:
http://www.act-control.com/ZN.HTM       就比较直观的

网友AP:
老帖,但是经典!

网友AQ:
可以的话先用MATLAB进行一下仿真啊,不过要求已经有比较准确的各个环节的传递函数哦.

网友AR:
受益非浅!
顶顶!!

网友AS:
我一般用模糊+多段PID控制,效果非常明显,速度也快.

网友AT:
美女的贴就是火

网友AU:
调节时间过长了!!

网友AV(2004-07-07):
要实事求是,不同的调节对象,参数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W(2004-08-23):
值得借鉴

网友AX:
为了稳定,俺一般大概调一个不大的P值,把I值先设大大滴,免得震荡、超调。再酌量下减I值。

网友AY:
PID的经典问题讨论,各位经验值都不错,我现在多采用模糊自整定PID编程,最多调节P参数和采样周期时间即可。

楼主:
楼上的,能否详细讲讲呢

网友AJ(2004-09-23):
现在有很多产品具有PID参数自动调整,当然,自动调整提供的参数,有时候也不行,你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参数改改

网友AZ(2005-03-31):
请问Ts和T代表什么?

楼主:
采样周期 循环周期

网友BA(2005-05-14):
请问心情姐姐,如果要整定出没有超调的PID该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T(2005-10-27):
我将输出值锁定,结果压力曲线还是不稳,大家还有什么方法吗?

渣浆泵压力!

网友BB:
我的知识很贫乏!所以暂时不发表评论!

网友Z(2006-02-10):
学习一下。
兼听则明。

网友BC(2007-07-02):
值得借鉴的方法!

网友BD(2007-08-07):
各种系统的PID的设置是有较大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E:
本人在用PID控制一台塑料挤出机七个区的温度时,温度老是在3~6度左右的范围波动,怎么调都调不好.是用三菱的FX2N主机加FX2N-4AD-TC开关量加固态继电器来做的.设定的PID值大概是这样的:P=600,I=500,D=0.几个区的温度控制误差都不同.有的在一两度内,有的最大在五度左右.P值跟I值大小都有设过,就是找不到那组参数适合.是参数真的没设好呀?还是程式编得有问题?跟PID的控制方向有没有关系?我设为反向的,但有些书说温度控制是正向的,我试过正向的,但如果温度有的大过设定值有的小于设定时,它就有些温度达不到温度反而不加温了.论坛的朋友又有些说加温时是正向的,降温时是反向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请朋友们帮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F(2007-11-19):
支持一下,回去试试看!

网友BG(2008-01-26):
看不到阿

网友BH(2008-03-05):
PID 参数不能一概而论的,比如有同步控制的,张力控制的,温度控制的,
而且编程的PID公式都可能是不一样的。怎么可能用一组参数一概而论呢。怪哉。
本人编PID控制重来不用调整T.

网友BI(2008-04-22):
up一下          感觉斑竹这个还是很不错的阿

网友BJ(2008-09-18):
经典控制就是经典,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PID参数有得试啊

网友BK(2008-12-01):
是好东西,都说得很好

学习了
~~~

网友BL:
这个帖子才是真正的好帖子!希望这种帖子多点就OK了

网友BM:
经验是值得的学习的,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N:
我正在做一个温控系统,参数整定我是按口诀来的,然后再用温控器的自调谐功能,效果不错

网友BO(2009-04-13):
一点也不怎么好,首先对于这种纯比例控制加大(微分为0)振荡,工艺是不会允许的.

网友BP(2012-09-14):
大家都说靠经验,那新手怎么办,有没有固有方式可用?

网友BQ(2016-11-09):
引用 楼主:
我在手册上查到的,并已实际的测试过,方便且比较准确
应用于传统的PID
1。首先将I,D设置为0,即只用纯比例控制,最好是有曲线图,调整P值在控制范围内成监界振荡状态。
记录下临界振荡的同期Ts
2。将Kp值=纯比例时的P值
3。如果控制精度=1.05%,则设置Ti=0.49Ts  ;  Td=0.14Ts  ;T=0.014
          控制精度=1.2%,则设置Ti=0.47Ts  ;  Td=0.16Ts  ;T=0.043
          控制精度=1.5%,则设置Ti=0.43Ts  ;  Td=0.20Ts  ;T=0.09

朋友,你试一下,应该不错,而且调试时间大大缩短

问一下板主,T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