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8):
各位前辈:
请问对应直流传动的4Q驱动装置,应该用什么样的交流变频器,选型上有什么要点?敬请指导,谢谢!

网友A:
4Q控制驱动直流电机,自有与之对应的驱动控制产品,与交流变频器毫不相干.

楼主:
是直流调速改交流调速嘛。不是用变频器驱动直流电机的 :-D

网友A:
对不起,你的"直流传动"令我误解了.它应是"直流控制".

网友B:
使用变频器+制动单元就可以实现4象限驱动。
要求较高必须使用旋转编码器+PLC(或者单片机)。

我有类似驱动设备的经验。(尼龙帘布牵引,带钢传动牵引)

楼主:
用内置的制动元件行吗?我听说变频器有电感型的和电容型的,制动方面的性能是不一样的。如在制动方面是不是算再生制动呢?会不会对电网造成影响呢(不如谐波,功率因数)?
我这台设备正常工作时都是工作在制动状态的,整流设备的反桥运行,电流为负值。
我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交流传动,如果方便可以多给些建议吗?多谢了!

网友B:
我还是不清楚你的实地使用场合,一般情况下设备都需要拖动,我们需要制动能量也是来自拖动,所以可以使用变频器直流并联来解决。
内置的制动系统一般不能超过额定功率5%,要得到连续的制动,必须安装独立制动的制动单元,如果你的制动功率比较大,可以考虑逆变制动转换放案。

楼主:
是拉伸设备用的,所以直流驱动一般工况都是负电流。直流电机100多KW,工作电流大概-50A左右。
您说的逆变制动转换方案还属于变频器范畴吗?

楼主:
是拉伸设备用的,所以直流驱动一般工况都是负电流。直流电机100多KW,工作电流大概-50A左右。
另外,您说的逆变制动转换方案还属于变频器范畴吗?
变频器除了要加外部制动单元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B:
完全可以使用两台变频器实现拉伸功能,方法是一台恒速,另一台按照传感器信号调速,把两台变频器的P+和P-联接,把R,S,T并联,共用一个断路器(按照功率大的选,不要使用电流和!)就可以了,具体参数要看变频器型号和控制端子联接方式。

网友C:
采用公共直流母线嘛。这种问题我们在冶金,造纸上做多了。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C(2003-11-18):
象你这种情况有三种解决方案:1、用制动单元带制动电阻。2、采用两台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的方式。3、经过逆变反馈到电网,最为复杂。
变频器有分电流型、电压型(较为通用)两种。电流型可直接四象限运行。以上方案主要针对电压型变频器。

网友D(2003-12-22):
l楼上说的很好,我没有补充的了。

网友E:
请讲清楚讲具体你的设备工作状况,我们才能提出可行的方案。用变频器是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应用场合的要求的。只是具体配置不同罢了。

网友F:
现在的变频器都能四象限运行,但是直流传动系统要改交流传动这需要考虑很多问题.

网友G:
用罗克威尔的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H:
西门子6SE70交流变频器就能做到。

网友I:
从理论上讲,磁场矢量控制的交流电机变频装置,完全可替代直流调速系统,当然要实现4象限运行,IGBT和整流二极管都要反并联,以实现电流的反向。电机也要求有速度反馈,如测速发电机或者码盘等,另外还要根据负载的特性,选择电动机的恒扭矩和恒功率的调速范围。

楼主:
请教ysm,直流电机一般工作在恒转矩调速状态(弱磁时是恒功率调速)。
对应一般的恒转据负载,应该怎样选型?

网友I:
恒扭矩应该是磁场恒定,调压调速的方式。

网友I:
不好意思,我还是在直流下考虑问题,对变频来讲,如果不要求恒功率调速的话,就选额定电压对应于最高频率的电动机,基速以下调速,变频的同时改变电压,保持扭矩恒定。

楼主:
谢谢ysm。另外,像开卷和收卷这样的恒功率负载类型应该怎样选择呢?

网友J:
可采用英国CT的Unidriver系列交流驱动器、还有ABB、西门子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四相限驱动功能。
使用时,电机要换成交流电机,同时,变频器要配能耗单元,有两种方式可选。
1。采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降电机反相时产生的方向再生电流消耗掉,方式烧毁变频器或引起变频器跳闸。
2。采用逆变器,将逆变器接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但产生方向再生电流时,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升高,通过逆变器,将直流母线的直流高电压变成和交流电网同步的交流电,回馈到电网上,实现了节能作用。该方式常用于多台大功率变频驱动。

网友K:
越看越晕了!不懂啊!太遗憾不,帮不上什么忙啊!唉!只怪自己懂的太少!

网友I(2004-02-10):
引用 楼主:
谢谢ysm。另外,像开卷和收卷这样的恒功率负载类型应该怎样选择呢?
像开卷和收卷这样的恒功率负载,卷的半径小的时候,力臂短,扭矩小,电机的转速高;卷的半径大的时候,力臂长,扭矩大,电机的转速低,这样也能实现收放卷线速度的恒定,当然要检测卷的半径。对于这样的恒功率负载,我认为应该选择基速(就是定子最高电压所对应的速度)较小的电机,更大的速度范围为弱磁升速,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电机的效能。

楼主:
ysm你好,你好像又回到直流传动的思维模式了。:)

网友I:
一样,交流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也有基速上下之分,只不过基速之下是变频变压(φ恒定)恒扭矩调速;基速之上为恒压升频(φ减小)恒功率调速。

网友L:
电感型的我没用过,电容型的我倒是用过

网友M:
冒昧问一句:
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那样可以很稳定的控制力矩与速度的配合。应该来说这方面的经验比较成熟啊?

在下初入工控界,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因为功率比较大,36kW,90A。所以没有考虑使用伺服。相信目前的交流变频器用转据控制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N:
我认为14楼的说的比较全面,也很对。交流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变频器不一定非要有测速反馈,无转速传感器的矢量控制同样可以实现四象限运行;V/F控制也同样能四象限运行。
四象限运行的关键在于可以电动与发电状态自由转换,正反转方向可以转换。与控制方式无关。

网友O(2004-07-13):
你可以问一下ABB的,他们有一款自带四象传动的变频器,不过价位较高。
        理    念: 我们始终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
宗    旨: 创造最大的价值,回报社会!
质量方针: 用真诚铸造以卓越品质为内涵的明阳龙源品牌!
远景目标: 成为国内电力电子行的龙头企业!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ysm。另外,像开卷和收卷这样的恒功率负载类型应该怎样选择呢?
speaker: 你说的开卷、收卷是钢铁行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