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8):
用PLC通过modem拨号,对方的Modem如果设置为自动应答,握手应答完毕后对方的modem是否会发送一串什么样的字符串呢?此后,如果PLC通过modem数据交换,是不是就像直接通过串口链接一样编程呢?挂断时发送的AT指令会不会送到对方的设备里导致混乱呢?我这里没有条件验证,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做过一个项目用modem连接AB的 SLC 与 Micro1500通讯,modem接到Micro1500的channe 1,如果用超级终端拨号连接上后,就像直接通过串口链接一样可以对Micro1500编程。
挂断时发送的AT指令不会送到对方的设备里导致混乱,应该是modem会向如超级终端返回结果码。
对方的Modem设置为自动应答,握手应答完毕后只是建立了一个通讯的通道。对方PLC没有动作,modem应该不会发送什么字符串。

网友B(2003-12-30):
关于三菱FX系列PLC通过Model的远程通讯(FX1N)
 各位工控高手们:
请教你们一个有关于三菱FX系列PLC通过Model的远程通讯。
现在我已经把两边的MODEL连上了,但是不能和PLC通讯(FX1N)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也请楼上的指教一下好吗?还要设置那些参数(PLC侧的,还是MODEL侧的AT指令)
小弟将不胜感激!!!!!!!!!!!
E-MAIL:zjh990123@21cn.com
tel:13599723342

网友C(2005-06-16):
小弟我正在用VB和西门子PLC通讯,通过MODEM方式,可有资料给我参考一下,不胜感激!
wangjun_329827@163.com

网友D:
我想找TAPI控件,谁可以给我呢?谢谢
EMAIL:nytanhai@163.com

网友E(2005-07-21):
发送AT 后返回OK 表示握手成功
就可以直接拨号了,如发送ATDT8863532;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