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8-18):
各位大侠: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想用PLC来控制一个很小的交流调速电机,但是该电机调速器是通过调节一个可变电阻的阻值的实现调速的。请问各位有无好的解决办法。多谢赐教!!!!

网友A:
通过两个开关触发timer上升、下降,timer的值影响模拟输出来控制转速,如果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转速的话还可以省模拟输出通道。

楼主(2003-09-19):
楼上仁兄,请问可控电阻是何物呀,在何处能买到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