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8):
在棒图中,想实现在超过报警值不但棒图颜色改变,同时工控机的
喇叭也要蜂鸣报警,最好在同时弹出一个确认框,确认后蜂鸣停
止。怎么办?

求高人帮忙,老板明天用,多谢大家了!

网友A:
我记得好象有一个函数能让声卡播放指定的wav文件,但要有音箱和声卡。pc喇叭的不太清楚

网友B:
很古老的问题,要写I/O端口。

网友C:
用Mp3Play.ocx,第三方控件,网上到处有的,VB+WIN98的。

网友C:
抱歉,看错了。

网友D(2003-10-31):
调用 16进制的07口。

网友E:
脚本如下:

#pragma code("kernel32.dll");
BOOL Beep(DWORD dwFreq,DWORD dwDuration);
#pragma code();
Beep(1000,1000);
才注册,晚了些!

网友F:
FX2N的PLC可以用M8049来监控,运用STMR指令来控制蜂鸣器的输出!

网友G:
7楼的可厉害了,其实那么小的声音有多大用?WINCC里还是用2楼说的方法好,实际应用中一般也是采用这办法的,有时间还是想向WDX365多学点更深层的东西

网友H:
看我发的帖子就有

网友F(2004-01-08):
在三菱的编程中有一条STMR指令可以帮你实现!

网友I(2004-08-16):
wincc中有蜂鸣功能吧,应该会有一个发音命令来调用系统内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