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3-08-18):
我是一个刚出道的,想请教一下在控制电路硬件设计时元器件应该怎么来考虑才能即达到控制要求又经济的目的。
     帮帮忙了!!!!!

网友A:
好深奥深奥好抽象抽象的问法。(对不起!还珠格格看得太多了)

网友B:
人家连你的控制要求尚未可知,又谈何经济的目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是比较抽象,建议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尽量表达明确。

要设计定时电路,首先考虑的是精度和时间长度,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低于10%),时间也比较短(几秒或者几分钟),可以考虑使用NE555等时基芯片比较便宜。如果要求较高时间也比较短,可以使用CD4541。如果精度要求很高,时间范围很大,我们必须考虑使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