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8-19):
请教PLC各位高手,能否告知三菱A1SH CPU与PC通讯电缆的制作方法及接线图,非常感谢!
各位大虾!请告知何处有供三菱A1SH CPU与PC通讯电缆,性能及价格如何。

网友A(2006-08-20):
A1SH的通讯线是RS422的,中间还需要串电阻的,等我去查一下吧。对了,我想请教下A1SH的CPU可以使用A1SY41和A1SY42的输出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