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19):
局域网就是将单独的微机或终端,利用网络相互连接起来,遵循一定的协议,进行信息交换,实现资源共享。网线常用的有: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等。双绞线可按其是否外加金属网丝套的屏蔽层而区分为屏蔽双绞线(STP)和非屏蔽双绞线(UTP)。从性价比和可维护性出发,大多数局域网使用非屏蔽双绞线(UTP-
Unshielded Twisted pair) 作为布线的传输介质来组网。
   UTP网线由一定长度的双绞线和RJ45水晶头组成。
双绞线由8很不同颜色的线分成4对绞合在一起,成对扭绞的作用是尽可能减少电磁辐射与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在EIA/TIA-568标准中,将双绞线按电气特性区分为:
三类、四类、五类线。网络中最常用的是三类线和五类线,目前已有六类以上的。
   做好的网线要将RJ45水晶头接入网卡或HUB等网络设备的RJ45插座内。相应地RJ45插头座也区分为三类或五类电气特性。RJ45水晶头由金属片和塑料构成,制作网线所需要的RJ一45水晶接头前端有8个凹僧,简称“SE”(Position,位置)。
   凹槽内的金属触点共有 8个,简称“8C”( Contact,触点),因此业界对此有“8P8C”的别称。特别需要注意的是RJ45水晶头引脚序号,当金属片面对我们的时候从左至右引脚序号是1~8,序号对于网络连线菲常重要,不能搞错。
   双绞线的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m。如果要加大传输距离,在两段双绞线之间可安装中继器,最多可安装4个中继器。如安装4个中继器连接5个网段,则最大传输距离可达500m。
   EIA/TIA的布线标准中规定了两种双绞线的线序568A
与568B。
   标准568A:
绿白——1,绿——2,橙白——3,蓝——4,蓝白——5,
橙——6,棕白——7,棕——8
   标准568B:
橙白——1,橙——2,绿白——3,蓝——4,蓝白——5,
绿——6,棕白——7,棕——8
   为了保持最佳的兼容性,普遍采用EIA/TIA 568B标准来制作网线。在整个网络布线中应用一种布线方式,但两端都有RJ-45插口的网络连线无论是采用568A标准,还是568B标准,在网络中都是可行的。双绞线的顺序与RJ45头的引脚序号—一对应。 1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 1、2、3、6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而 100M网卡需要使用四对线。由于10M网卡能够使用按 100M方式制作的网线;而且双绞线又提供有四对线,因而即使使用 10M网卡,一般也按 100M方式制作网线。
   标准中要求1、2、3、6、4、5、7、8线必须是双绞。这是因为,在数据的传输中,为了减少和抑制外界的干扰,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均以差分方式传输,即每一对线互相扭在一起传输一路差分信
号(这也是双绞线名称的由来)。
   所谓的差分信号是指一根线以正电平方式传输信号,另外一根线
以负电平方式传输同一信号,当线路中出现干扰信号时,其对两根线的影响是相同的,因而在接收端还原差分信号时就可以屏蔽掉该干扰信号(可以理解为差分的两路信号执行减运算)。从双绞线抑制干扰的原理可以看出,每对线进行双绞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干扰信号,提高传输质量;因而我们在制作双绞线的接头时,一定不要将传输差分信号的一对线分开,否则将大大影响网络的传输质量。
   下面介绍几种应用环境下双绞线的制作方法。
MDI表示此口是级连口,而MDI-X时表示此口是普通口。
1.以太网网卡和 HUB之间连接:
   PC等网络设备连接到HUB时,用的网线为直通线,双绞线的两头连线要—一对应,此时,HUB为MDIX口,PC为MDI口。 10Mbps网线只要双绞线两端—一对应即可,不必考虑不同颜色的线的排序,而如果使用 100M速率相连的话,则必须严格按照EIA/TIA568A或568B布线标准制作,连线参考如下。

name pin  cablecolor pin name
TX+  1 白桔  1 TX+
TX- 2 桔 2 TX-
RX+ 3 白绿 3 RX+
4 兰 4
5 白兰 5
RX- 6 绿 6 RX-
7 白棕 7
8 棕 8

2.HUB之间连接,或两台计算机直连:
   在进行HUB间级连时,应把级连口控制开关放在MDI(UPlink)上,同时用直通线相连。如果HUB没有专用级连口,或者无法使用级连口,必须使用MDI—X口级连,这时,我们可用交叉线来达到目的,连线参考如下。

name nic1 nic2 name
TX+ 1  3  RX+
TX- 2 6 RX-
RX+ 3 1 TX+
RX- 6 2 TX-

3.100M HUB之间连接,或两台计算机直连:
   我们也应该知道,级连HUB间的网线长度不应超过100m,HUB的级连不应超过4级。因交叉线较少用到,故应做特别标记,以免日后误作直通线用,造成线路故障。另外交叉网线也可用于两台微机直连,连线参考下表。

name pin  pin name
TX_D1+ 1 3 RX_D2+
TX_D1- 2 6 RX_D2-
RX_D2+ 3 1 TX_D1+
RX_D2- 4 2 TX_D1-
BI_D3+ 5 7 BI_D4+
BI_D3- 6 8 BI_D4-
BI_D4+ 7 4 BI_D3+
BI_D4-  8 5 BI_D3-

   最后须对线路进行通断测试,用电缆测试仪测试时,个个绿灯都应依次闪烁。软件调试最常用的办法就是采用Windows95、 Windows 98自带的Ping命令。如果工作站得到服务器的响应则表明线路正常和网络协议安装正常,而这正是网络应用软件能正常工作的基础。

网友A:
曾有过这种情况,网线制做不当,造成距离长一点就无法通讯。
用MOXA的NPORT DE311,将PLC数据连到控制中心的电脑里
现象:1、第一台Nport距离Switch  10米,可以ping 到,完全正常。
        2、第二台Nport距离Switch  20米,搜索不到它,但把它拿到10米处又能正常。
        3、第三台Nport距离Switch  30米,搜索不到,Switch上Link/ACT灯不亮。

重新严格按顺序/线色作网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