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0):
在恒压控制系统中压力都是与变频器的转速成反比的,但在设备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此时压力变送器的输出量最小(即模拟量输出为零)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为零,哪怎么会让其投入运行呢?

还想请教你们一下,我将变频器(MITSUBISHI)的参数设成Pr184=4 AU-ON;Pr73=5;Pr79=4后。
由设定点和反馈值比较产生的偏差经PID运算后产生执行量,其中的设定点是否由Pr133“PU操作时的PID目标设定值”决定,一般取值为100%吗?在基本PID控制框图中设定点和反馈值比较产生的值“偏差*PID运算Kp[1+(1/Ti*S)+Td*S]”产生执行量fi;以上参数Kp、Ti、Td应设为多少较为合适,S(演算子)指的是什么参数呢?

           谢谢!!

网友A:
刚开始时确实是模拟量输入为零,但是此时的模拟量输入为PID的反馈值,变频器内部的设定值与反馈值的误差此时最大,电机启动的速度应为最大。

网友B(2003-10-04):
查表,要看你的应用场合,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常用KP,Ti,Td 系数,当然是整定后的,可以略有变动。。。

网友C(2004-01-04):
先把D(微分)调成0,把第I(积分),D(微分),的作用调得很弱,把变频器的上限调低些,把系统开起来,慢慢增强P作用直到系统基本稳定,然后增强I(积分),看看余差情况,最后根据实际动态响应来适当微调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