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1A 30点的PLC

楼主(2003-08-21):
请问:OMRON CPM1A  30点的PLC
她的输入端信号是不是要单独的24V电压?

直接短接COM和I/O点不行吗?

输出端呢?

谢谢!!

网友A:
由于输入端是用光隔处理,而输入端子侧,没有接电源,所以COM端要连24VDC

网友B:
建议你看一下PLC的内部输入电路图,要使输入有信号,必须形成一个回路,所以输入的公共端必须要接DC电源.至于输出,不管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形式,都是表现为公共端与输出端之间的接通与断开,所以输出要根据你的负载情况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