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1):
是否有多种工作原理

网友A:
编码器有多种,有增量式的,有绝对式的,有用于数控伺服的,有用于刀架编码的。。。

网友B:
编码器最常用的有增量式和绝对式的,多靠光电原理检测。
以前讨论过了:请看2003-4-9的贴

增量式的编码器断电后参考点消失,绝对值型的断电能够保持。所以用绝对值型的编码器做的伺服装置失电后可以不用寻找参考点,而增量式的编码器每次设备上电后都必须寻找参考点。

绝对值的有零点和满点的设置,和楼上说的一样,表示的对应设置的位置,即使掉电,也能保持,多用于象闸门的开/关。增量值则没有零点(也就是范围的设置),可以一直接收脉冲信号,那么回原点就要有参考点了,可以用程序或相关的其它硬件帮助寻找。

网友C(2006-05-20):
阳奉阴违。

网友D(2007-05-08):
旋转编码器分为反射式和对射式,其中对射式旋转编码器的原理是被测转轴上装有一个不透光、的圆盘,圆盘的周围有切割的槽口,圆盘被安装在对射传感器中的适当位置。当它旋转是,从发射器发出的光线能从槽口穿过的到探测器,而槽口周围的不透光材料却能阻断光线,连接到探测器上的硬件电路和软件再对探测器输出的光脉冲信号进行解码和计数。

网友E:
我觉得原理几乎不用管,只要会用就行了。心情说的对选型很有用。
接线的时候就要注意输出电路的形式了,OC门的是最差劲的方式,日系的比较喜欢,NPN的多。要在外面加上上拉电阻,很麻烦,而且传输距离有限。最好的当然是DP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