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3):
自动化设备上的某个伺服电机的伺服器坏了,如果要换一个新的上去!一般需要对其进行哪些设定呢?

网友A:
把参数设定成和换下来的一样就可以了。你用什么型号?

楼主:
我用的是YASAKAWA安川的SGDM-01ADA和SGDM-02A312还有SGDM-15ADA与SGDM-08ADA型,你能简单说明一下一般要设定哪些方面的值吗?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B:
你说的型号是安川最新型的伺服,具体参数要根据你的应用场合进行设定。

安川伺服大陆总代理,欢迎联系。
13580326520  刘先生

网友C(2003-09-26):
安川总代理?在哪个城市?是什么公司?
请详细告知!

网友B:
台安国贸
在上海,广州,北京都有分支机构

网友D: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好象不行呀?

网友E(2003-12-09):
从电机设计的角度看因为各个牌子的电机是固定的参数如果使用安川的电机配安川的伺服是没问题。但使用安川的电机配西门子的伺服恐怕就会出问题。

网友F:
知道哪里坏了?如果上电有显示,可参照原来的值设定!

网友G(2004-02-15):
帮忙,很急我是新手,用51单片机接收变频器的串口数据,但,变频器输出的串口数据为7位,而单片机的几种串口模式中没有7位数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