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4):
各位大侠,有一供水改造工程,地形为有一垂直高度为59米的小山丘,泵站设在山丘一侧的底部,沿着泵站、山丘顶部、山丘背面居住着1500户用户。泵站具体配置为三台立式多级泵(流量=100m3/h、扬程=100m、功率=45kw)运行方式为两用一备(其中一台为变频泵,另一台为工频泵)三台电机均为45kw(额定电流为84.2A)。在泵试运中维持泵组出口压力0.7Mpa发现电机运行电流保持110A居高不下。因为是供水工程,泵组必须长期运行,按照目前的情况,只能将工频泵出口蝶阀关至1/3开度电机电流才降为额定电流。请各位帮忙分析以下问题:
1、造成电机电流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什么?
2、有什么解决办法电机电流过高的问题?

网友A:
你用的电缆是不是50mm2的呀!!~~~~我想你的电缆最少要比这个大的...

网友B:
1、造成电机电流居高不下的原因是流量太大。
2、解决办法电机电流过高的方法是限制流量。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说法,二楼的认为是线太小不对

网友D:
你的变频器载波如何:?
你徐最低载波频率.试一试

楼主:
请楼上的老兄明示,我不大明白怎么计算和处理

网友E:
流量正比于转速,扬程正比与转速的平方,轴功率正比与转速的立方,电流太大等同于则说明
流量太大,降低流量必须降低转速,降低转速则压力不能满足要求,当然是电机选择太小.

网友F:
楼上那位,你的计算也够歪的,实际出口压力0.7Mpa - 理论计算出口压力0.6Mpa = 0.1Mpa,那是长距离输水中管子的摩擦损耗.泵选型无错误.

网友G:
同意三楼说法

网友H(2003-11-05):
阀门关小点吧。我见过710KW的水泵由于出口阀太大,导致电流大,最后换个小阀门了事。

网友I(2003-12-14):
无论是将大阀更换为小阀,还是将阀门的开度缩小,在事实上都会达到使出口压力增高,同时水流量变小的目的。
由此,出口压力便是这一问题的关键。
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降低出口压力,看看0.6左右是否能满足供水。二是加大电机的功率。
当然,也许将阀门开度缩小是最经济最简便的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J:
测电机空载电流正常否?首先确定是电机还是水泵有问题。

网友J:
工频都不好使,还考虑变频?

网友K:
我个人认为泵的设计有问题,泵的输出在额定流量、额定扬程及之内,电机的转速在50HZ及以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否则就是泵所配的电机选小了。

网友L(2004-01-18):
同意16楼的看法,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主要是泵厂设计不合理,现在泵厂太多,质量没保障,设计没考虑富余系数,再有就是电机质量达不到要求。可以要求泵厂三保啊(我们的办法是泵厂换了个大一点的电机)。关小阀门只好吃亏点了。

网友M:
用户有水就可以了,实际蝶阀开1/3,流量也有全开的1/2以上,再说如用户用水增加,背压减小,流量自然会增加。泵的选型不是很好,未经过严格计算,扬程偏高适当节流就当增加了管阻,

网友N:
可以知道你选择的泵是离心式的还是定量式的,不过看样子是离心式的,如果是,我认为还是马达和泵的匹配问题,建议更换大一点的马达试试。

网友O(2004-03-18):
主要还是泵选型错误,所选泵扬程太高。在不换泵的情况下,只能关小阀门以减小流量,增大压力,以确保不烧毁电机。否则,只有换泵了

网友P:
调节出口蝶阀3开度,直到电机电流降到额定电流以内。

网友Q:
你应用一台BHK-2003型供水控制器和一台ABB变频器(现在稳压供水工程中最好的),设一个最高压力和最低压力,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第一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在变频手册上有45KW应在15S吧,一定要设好这可不是小事)还有PWM肖音。
 还有,一看你就没有经验,在二次供水工程中,你这样的工程不能用这么大家火,以后很难做售后服务的。用一台11KW的后加一个中水提送系统(在中间加一个加压站)也就是说两套供水设备,一台在你原处,下一个在最难提水的地方(中间或要到地方的位置),这样保你没事.你可以给我打电话04315316339我好好教你.还有成功图纸哟,你要谢谢我呀(10000分的感激我)我还有很多哥们做这个的在全国都出名.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