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4):
请教站长,我现有一plc,型号为CPM2A。想与上位机相连,接口均为9pin,因该怎么连?是2——3,3——2,5——9吗?多谢!!

网友A:
2-3,3-2,5-5(7,7)

网友B:
说过多次了
2----2
3----3
5----9

网友C:
应该是2-3 3-2 5-5 9-9

网友D(2003-09-27):
你仨在提供选择题阿??!!

网友E:
也许他们都对 我估计的 因为三个人中有两个可是我崇拜的偶像

网友F:
CPM2A提供的通讯口引脚排列与标准的9针D型RS232口是不一样的(不知为什么),心情姐当然知道。请看一个正规的接线图:
http://www.lammertbies.nl/comm/cable/plc.html

网友G:
232串口标准接线2-3,3-2,5-5,2和3为读写交换,5为基准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