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8-24):
用一带SSR驱动输出的温控表控制一加热炉,请问该选何种型号的固态继电器?用过零开关型的控制效果是否跟用接触器的控制效果一样?

网友A(2010-03-04):
可以。其实还是用接触器成本低。我还是赞成用接触器。你的温控仪表也没有继电器输出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