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ICON的PLC

楼主(2003-08-25):
我们厂用的Quntum系列PLC,ACI04000模块出现了个问题,特向大家请教,如哪位清楚,请赐教。
问题是:模块设置为4-20mA对应0-16000,但现在该模块所有值都显示偏大,实际信号只有12mA,可是内部显示已经为16000,换一个通道也是同样;还有另外一块模块的一个点,实际值还不到4mA,可显示已经在11546、28413、55125之间跳变。
日前没有模块可换,除了模块问题外,还有其它可能性么?譬如有人说电容之类的。

网友A(2003-12-05):
检查一下你的变送器是不是带开方,然后到组态软件里看设置的是线性还是开方,如果变送器不带开方,你就需要在组态软件里设置为开方,在注意一下死区的设置

网友B:
首先,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模块的组态,看看有没有问题。比如量程的设置,输入信号的类型等。在确定了组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需要检查外部线路的接线,比如有没有干扰。有没有形成共地回路等。然后可以将外部的接线全部断开。用一个调试用的标准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到模块的输入端。看看的得到的数据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有问题,你可能就真的需要更换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