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6):
刚学PLC,请多指教

1。我使用S7-314、CP342-5、S7-224、EM277组态,主站如何定义通信协议中的偏移量,输出输入字节数。
2。PROFIBUS电缆是否可自制。

多谢。

网友A:
可以自己做无所谓。

网友B(2003-10-30):
建议把S7-314、CP342-5 改成 S7 314C-2DP (内置16DI/16DO,4AI/2AO,MPI,DP)。性价比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