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6):
现场调试的工作步骤:
  1. 当接线完成后,检查接地和屏蔽是否符合安装指南或常识;
  2. 检查每个I/O通道,以证明接线正确与否.创建一个包含所有I/O变量的任务,用这个任务了测试所有的I/O,该任务不能有任何逻辑,仅仅是用来手工测试I/O.
  3. 测试网络线路,下载一个测试任务(没有逻辑),包含一两个变量,用ROUTING方式来监控一下变量.
  4. I/O测试一切完成后,测试紧急停机功能;
  5. 紧急停机工能完成后,进行单元测试(实际的工艺流程).
  6. 为每一个单元单独测试填写测试报告;
  7. 测试所有功能,启动,故障条件和停机(正常停机),填写测试报告;
  8. 检查测试报告和用户要求,未完成转6.

网友A:
前两条都是通过pc机测试硬件i/o通道,其实还不如建立一个变量表更省事些,可以强行的给输入/输出置位或复位;
第三条说测试网络其实也是测试i/o
第四条的紧急停机功能具体怎么实施呢?程序中就有紧急停止功能还是别的?高不清楚
下面的说填写测试报告,这个测试报告怎么写?

网友B:
不一样的系统测试方法当然有所不同,人家B&R可能就是这种方法比较简单;
建议在PLC测试之前测试硬件紧急停车功能(一般紧急停车功能是由一些安全继电器完成的,不会单独由PLC来做,紧急停车时,可以通过编程封锁所有PLC输出);
如果有传动系统,一定要临时限定一个比较小的电流限。

网友C(2004-07-22):
交工控朋友,

联系人: 王 辉 H. Wang

上海宇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uqi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市宁国路438弄3号102室
Room 102, No.3, Lane 438, Ningguo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P.R.China

电话TEL:  86-21-65438925
传真FAX:  86-21-65203011
网址: www.yuqitech.com
Email: service@yuqitech.com

网友D(2005-05-04):
王辉上海宇启公司的我认识你啊!哈哈,没想到在这里能见面

网友E:
不知道那位朋友,能不能提供些PLC的资料呢?

网友F:
这也值得谈

网友G(2005-06-30):
[原创]老六
老六

网友H:
其实每一个现场调试步骤都会有些不同的,但大体就是测试一下PLC数字量开入、开出,模拟量开入、开出是否正确;测试PLC流程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测试都正确了就可以投入运行了。

网友I: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