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6):
请问各位大侠,有一功率为45KW(额定电流84.2A)的电机,B级绝缘,工频运行,电机运行电流为85A,电机散热片上温度为67度,该运行温度高不高?另,按照绝缘等级,其
允许最高温升为多少?
          望知道的大侠告知!

网友A:
如果稳定在这个温度下,应该没问题。至于温度能承受多少,国产的和进口的电机是不同的,还是查手册为好。

网友B:
转至<电气时代>
电机的发热避免不了的想到了发热程度,涉及到电机发热程度的理论认识是:温升,温升限度、绝缘材料、绝缘结构,耐热等级等。因此,要认识和理解上面几个名词的含义,才能更好地注意和修正电机的发热程序。
  1.温升 电机温升 温升限度
  (1)某一点的温度与参考(或基准)温度之差称温升。也可以称某一点温度与参考温度之差。
  (2)什么叫电机温升。电机某部件与周围介质温度之差,称电机该部件的温升。
  (3)什么叫电机的温升限度。电机在额定负载下长期运行达到热稳定状态时,电机各部件温升的允许极限,称温升限度。电机温升限度,在国家标准GB755-65中作了明确规定,如附表所示。
  在电机中一般都采用温升作为衡量电机发热标志,因为电机的功率是与一定温升相对应的。因此,只有确定了温升限度才能使电机的额定功率获得确切的意义。
  2.绝缘材料 绝缘结构 耐热等级
  (1)什么叫绝缘材料。用来使器件在电气上绝缘的材料称绝缘材料。
  (2)什么叫绝缘结构。一种或几种绝缘材料的组合称绝缘结构。
  (3)什么叫耐热等级。表示绝缘结构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并在这样的温度下它能在预定的使用期内维持其性能,在允许的范围内及其所分的等级耐热等级。耐热等级分为Y级90℃、A级10℃、E级120℃、B级130℃、F级155℃、H级180℃和H级以上共七个等级。
  从上所述,电机中不同耐热等级的绝缘材料有着不同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所谓最高允许工作温度是指:在此温度下长期使用时,绝缘材料的物理、机械、化学和电气性能不发生显著恶性变化,如超过此温度,则绝缘材料的性能发生质变,或引起快速老化。因此,绝缘材料最高允许工作温度是根据它经济使用寿命确定的。从附表中可以看到,温升限度基本上取决于绝缘材料的等级,但也和温度的测量方法、被测部的传热和散热条件有关,取决于绝缘材料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当周围冷却介质(例如空气)的最高温度确定后,就可根据绝缘材料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规定电机部件的温升限度。根据统计我国各地的绝对最高温度一般在35~40℃之间,因此在标准中规定+40℃作为冷却介质的最高标准。
  3.温度的测量
  (1)冷却介质温度测量。所谓冷却介质是指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把定子和转子绕组、铁心以及轴承的热量带走的物质;如空气、水和油类等。靠周围空气来冷却的电机,冷却空气的温度(一般指环境温度)可用放置在冷却空气进放电机途径中的几只膨胀式温度计(不少于2只)测量。温度计球部所处的位置,离电机1~2m,并不受外来辐射热及气流的影响。温度计宜选用分度为0.2℃或0.5℃、量程为0~50℃为适宜。
  (2)绕组温度的测量。电阻法是测定绕组温升公认的标准方法。1000kW以下的交流电机几乎都只用电阻法来测量。电阻法是利用电动机的绕组在发热时电阻的变化,来测量绕组的温度,具体方法是利用绕组的直流电阻,在温度升高后电阻值相应增大的关系来确定绕组的温度,其测得是绕组温度的平均值。冷态时的电阻(电机运行前测得的电阻)和热态时的电阻(运行后测得的电阻)必须在电机同一出线端测得。绕组冷态时的温度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与电机周围环境温度相等。这样就可以计算出绕组在热态的温度了。
  (3)铁心温度的测量。定子铁心的温度可用几只温度计沿电机轴向贴附在铁心轭部测量,以测得最高温度。对于封闭式电机,温度计允许插在机座吊环孔内。铁心温度也可用放在齿低部的铜—康铜热电偶或电阻温度计测量。

网友C:
都不用这样测量吧,只要非常精密的场合才用到吧,一般在额定电流下运行的就可以啦,温度是随电流增大而增大的。

网友D:
完全同意4楼意见。谢谢4楼朋友!!!!!一气说了那么多,连点水都没喝,您肯定是东北人。我可做不到!67度温度不高,注意周围环境散热!

网友E: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B级绝缘为120度,应是定子、转子绝缘线之间的最高温度。但电极表面65度,那内部应是多少度呀!例如CPU表面和内部可是差很多度呀!不知对不对,请各位指点。

网友F:
according to my experience,67 is too high,ususlly should be 25~40,variable with its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even if it is a siemens motor with B insulating level,67 is a little high.

网友G:
点积分为国产和进口,一般国产电机工作温度65度是正常温度(手放在电机上可以忍受3秒钟),而进口电机不同,进口电机温升很低,当然这与硅钢片、漆包线、轴承、定子转子间隙等有关。
      交个朋友
      E-MAIL:FJUNE@TOM.COM

网友H:
测量电机表面温度,一般是测轴端端盖。
电机的绝缘是按照绕组的温度计算的,不是表面温度。有次据电机厂家的人说,内部会比外表高40~50度,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但据我估计,这个温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平时注意检测,小心点为妙。

网友I:
要考虑环境温度!如果电机运行稳定没有问题!电流很正常!

网友J(2003-09-25):
不太可能有40~50度把

网友C:
无可能?这只是不算高的呢?我就试过六十多度下长时间运行呢?

网友K(2003-11-05):
还要注意轴承温度。因为转子的热量传至轴承上会把黄油熔了流出来。我见过好多电机,都是绕组没问题,但轴承经常漏油导致轴承损坏。轴承上自带的油封也挡不住它流出来。
望高手指正。

网友C:
这个也是做成电机绝缘降低的原因,还有电机的轴承的磨损,导致转子刮到定子的槽,也导致电机烧毁的原因之一

网友L:
要看是什么电机了,三菱的伺服电机在90度时照样正常地满负载运转!
还有的可以达到115度,我用红外温度测量仪测时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没有烧毁!
不过最好的建议还是参考使用手册,长期高温运转肯定对电机有损的!

楼主(2003-12-15):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网友M:
佛曰不可说,关键看电流。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网友N:
电机的温度指标与温升有关,温升是电机温度减去环境温度,你说的67度不能作为判断是否正常的依据,不知我说的对吗?

网友O:
一般来说没有问题!

网友P(2004-02-09):
没事的,电流不大,65很正常.

网友Q(2004-04-02):
没问题,你放心用吧,

网友R:
温度不低了。内部铁芯温度有105度了。长期这样电机受不了。轴承温度应该重视一下。不要把润滑脂都烤化了。

网友S:
同意楼上的意见,虽然电机可以承受这样的温度,但是润滑脂肯定不行

网友T(2004-08-02):
已经到极点了,B级绝缘线圈的温度为92度,你里面温度已经不低了,应检查轴承是否缺油

网友U:
根据经验只要你的手能在上放上5S钟不会要有马上抽回来的感觉,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V:
国产的话可能不行了,

网友W:
应考虑周围的温度,如温升太高就不正常了,如果能稳定在67度不再升高,用起来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X:
又长见识了

网友Y:
要注意温升,即电机的测量温度减去环境温度应小于85度

网友Z:
引用 网友R:
温度不低了。内部铁芯温度有105度了。长期这样电机受不了。轴承温度应该重视一下。不要把润滑脂都烤化了。
是的,

网友AA:
红外温度测量仪与测量的位置有关,如果红外线探测到电机内,温度肯定要高得多,我们平时电机温度主要还是电机外表为主

网友AB(2004-09-19):
异步电机B级绝缘情况下:
采用温度计测量法:定子绕组:110  转子绕组:110  定子铁心:120  滑环:120  滑动轴承80  滚动轴承:95
采用电阻测量法:定子绕组:120  转子绕组:120

网友AC(2004-12-03):
引用 网友U:
根据经验只要你的手能在上放上5S钟不会要有马上抽回来的感觉,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没那麻烦,就用这上面说的做就可。

网友AD:
电机温升考虑电器发热或机械发热,电器发热在额定电流下完全没问题,温度的波动主要看环境温度以及电机的平均负载率,如果是检修温升应考虑检修...

网友AE:
y有没有搞空调电机的,我还没有入门,如有高人请指教,联系QQ359716993

网友AC:
电动机的温度分有好几个部位:如定子、转子、轴承温度等,而它们的温度好象是不同的。电动机如要测温度的话,它将温度计扦于吊环部位。且测的还应加一数字,即内部温度与外部温度的误差,大概有几度(国外电动机是将感温元件直埋在定子里)。我想大家都是当电工的,你们谁也没提着温度计,测量电动机的温度,是高了还是低了?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说法。所以老工人的做法,就是用手掌贴上电动机,看是否受的住,受的住就说明没什么问题。这是经验做法,管用。

网友AF(2005-04-19):
温升不超过65度

网友AG:
65度不算高,应该没有问题。不过,也应该注意,轴承的润滑脂最好换成二硫化钼,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黑油,它的耐温性要好。

网友AH:
电机有个温升吧

网友AI:
美国道康宁导热胶你的好帮手
深圳美之电公司专业代理美国道康宁电子级硅胶     专业COG辅料、COB辅料、SMT辅料、PCBA材料的供应商

接着,填缝,固定,灌注,封装,绝缘,导热,防潮,绝缘保护膜(敷形涂料)

品牌
DOW CORNING     原产地 usa       型号 電子級

产品简介
本公司所代理之道康宁公司是有机硅产品行业的全球领先企业,它生产的有机硅产品,通常具有绝缘,防水,润滑,抗高温,抗老化,抗化学和物理惰性,以及抗紫外线辐射的特性.热传导一直是电子工业中的一项重要工艺.元器件的工作温度常常是可靠性的重要依据.

绝缘,导热
此硅胶材料提供了对产生热的电子零件,有极佳的导热与传热效果,有膏状与橡胶状的接着剂,也有用于灌注用的导热材料,垫片..等.等耐高低温-50C~+200C以上

网友AJ(2005-05-19):
没问题,采用B极绝缘的设备最大耐受温度为130度(Y为90度、A级为105度、E级为120度、B 级为130度......)

网友AK:
厉害,可是我现在使用的MOTOR有温度达95度的,韩国产电机。没有问题啊!?

网友AL:
95度没有问题。

网友AH:
65度一般没问题,只要电机运行正常就可以

网友AM(2005-07-26):
我厂也有一台风45KW,电压在本世纪内380,但电流在此基础上90A.问行不?

网友AN:
用手磨外壳,感觉微烫正常,但磨不得就得注意了

网友AO: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最高允许温升(环境温度位40℃)
"电机
部位" 绝缘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定子绕组 55 65 70 85 105
转子绕组 55 65 70 85 105  (绕线式)
定子铁心 60 75 80 100 125
滑环 60 70 80 90 100
滑动轴承 40 40 40 40 40
滚动轴承 55 55 55 55 55

网友AP:
电流已经超过额定电流,如果长期运行会对电机寿命有影响,短时或间断性的是没问题的.

网友AQ:
清理一下风扇罩,是不是让灰尘给堵住了...
还有65的温度在允许的温度之内~

网友AR:
我单位是化纤厂.几台螺杆75KW电机.用变频器拖.工作时电流只能90A上下.电机表面温度就达72度.(用温度计测量).环境温度长时间45度以上,每台电机配了高速风机散热.我在电机内部按装了85度的温度继电器.继电器动作过2次.以前电流达110_120A.电机就冒油了.而电机的额定电流是130A

网友AS:
我同意38楼的说法.B级绝缘70度.E级是65度.我修的一台55KW的电机.和你说的一样,一直用着,只要电流不大,我觉得没事

网友AT:
感觉很热时就停下来检查一下,不一定非要搞的太复杂,因为太热就说时一定有问题目。。。
(理论讨论除外)

网友AU:
过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要没有大问题,继续用好了,没有必要搞得太复杂

网友AV:
引用 网友AR:
我单位是化纤厂.几台螺杆75KW电机.用变频器拖.工作时电流只能90A上下.电机表面温度就达72度.(用温度计测量).环境温度长时间45度以上,每台电机配了高速风机散热.我在电机内部按装了85度的温度继电器.继电器动作过2次.以前电流达110_120A.电机就冒油了.而电机的额定电流是130A

尽管阁下是玩变频器的,但据我所知:变频器之后的电流远远超过变频器之前的.
普通电机用变频拖动,高温是没得商量.

网友AV:
引用 网友AM:
我厂也有一台风机45KW,电压在本世纪内380,但电流在此基础上90A.问行不?

需要适当调节风阀.

网友AV:
45KW电机温度67度.

告知电机用途,应该有降温方法.

网友AW:
各家的观点不一,学了不少。总的说来这个温度不是很低的,我厂的70度,环境40度了,电机还可以用的,但我们也给电机加风扇了。

网友AX:
对B级绝缘来说温度不高。

网友AY:
这是很正常的温度,不管是什么环境都是正常的

网友AZ(2005-09-11):
在外界温度30度的情况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A(2006-02-02):
电动机的温升,是很复杂的,原因有,电机的制造水平,使用环景,海拔高度,电压,频率,以及散热条件和是否过负荷,等等,还有电机的绝缘等及有关。

网友BB:
j[讨论]
是的。如SPG的。温升有70度左右。不是很好。松下的还可以。
你们知道在国内松下有设厂没。

网友BC:
一般在额定电流下运行的就可以啦,温度是随电流增大而增大的。

网友BD:
这个温度不高
我所用的普通电机都是在100多度环境下工作的
你这个正常

网友BE(2006-08-24):
在电流稳定的情况下,65度温度并不高,主要看现场的环境温度。我所接触的45kw-4级鼠笼式电机电流大都在50A。

网友BF(2006-10-03):
看了上面大家的讨论,受益非浅,各位根据工作经验发表了不同的关点,楼主的这个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比较常见的,能否有厂家或设计单位的朋友给出一个权威的结论.

网友BG:
把吊环拧下来把温度计伸到里边测内部温度

网友BH:
B级绝缘允许温度为120度.即电机绝缘允许温升85度.{环境温度40}.现在67度应该没太大问题.只是电流已达到和超过了额定值,应该注意点检工作仔细,并检查是否有过载现象.

网友BI(2007-02-14):
六十多度很正常,放心使用.我的一台电机轴承前端盖都到了八十多度了(红外线测量),照样运行了几个月.

网友BJ(2007-08-01):
温度一点也不高

网友BK:
支持7楼 的朋友.. .

网友BL:
我们公司一台支流电机,200KW的,外表面温度最高达到80度,最低只有40度的样子,就那样连续运行了 6天,

网友BM(2007-09-15):
这样的温度没问题。如果是稳定运行的话,B级绝缘温度是120度,减去10度温差是110。正常情况都没达到这样的,在特殊的情况下在100度也可放心用。、、、、、

网友BN(2007-11-22):
我感觉单一看温度没有什么意义,温度是相对b级绝缘的耐击穿程度来说的,主要要看温度是否上升,就算温度是100,电流是100也没什么的,

网友BO(2008-05-04):
电机可安全运行,但注意轴承润滑,建议使用锂基质润滑油。

网友BP(2008-10-12):
请问大家;<一台步进电机启动和运行速度慢,影响系统同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