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6):
三菱PLC用的好好的为何C251等计数器计数会逐渐失去作用,在程序中甚至无法复位,最后完全不能计数了,换其它的一些计数器却可以用?

网友A:
是不是重复使用了?

网友B:
清内存后,重传程序就能使用。或者用指令复位。

楼主:
不会重复,此程序已使用一年多,且此类程序已大量使用多年,同时将其他设备上的程序拷过来使用效果一样。程序中设指令也无法复位。我原来曾遇到过程序中一些元件失效的问题,一直工作的很好的程序,其中有些元件会失效,无论如何无法使其复位,我想这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软元件失效,没听说过,好象不可能。

网友D:
C251用作高速计数时依赖于X000或X001作输入,应检查它的输入端是否有损坏.

网友D:
不作高速计数用的高速计数口器可作普通的32位寄存器用,根据这一思路,可另编一程序检查它是否失效.

楼主:
X0,X1没问题。问题是逐渐严重的,刚开始换个小程序(300步左右)还可以用,一用大程序(4000步左右)就不计数,到后来任何程序都不计数了,换C235后才解决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不知何故?一批10台机跑了一年多,其中一台出现问题.在程序中无法复位.(fx2n-48mt)

网友F:
我也遇到过,fx2-64mt,C200无法计数.换C202可以.没重复.好奇怪!

网友D:
在这里请教楼主,既然用1相1输入计数的C235能满足要求,那么当初为何又用2相2输入计数的C251呢?

网友D:
本不该问,但却越看越离奇,请问10楼那位何花,C200和C202,是否都和控制可逆计数方向的M8200和M8202对应好了?

网友G:
三菱的c计数器确实存在问题,我觉得事三菱的软件技术太烂了。

网友H(2008-09-22):
软元件计数也是有数字范围控制的(比如说达到一亿次后就失效),楼主讲的C251的计数可能达到上亿次了,或几亿次了,软原件的寿命已经到了,换其它计数器就好了,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I(2011-04-17):
C251
我的FX2N48MR 也是这样的 用了四个月了 突然就没有了C251 的计数  我取的数为X0,X1 然后用X2取脉冲 当我用 X0 X1 单独取脉冲数时都有数值 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只有明天单独取脉冲看看…………………………
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J(2013-07-15):
天那2003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