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6):
     我把一OMRON的电容感应器接至FX2N上,感应物体时,其反应很迟钝且不正常。
但,把此感应器另接  24VDC 上控制中间继电器时,效果很好。
     我估计如果加一点附加电路的话,是可以指接用在PLC上的。但我对这方面不太懂,
故想请教各位怎样做?可以的话,就能节省这个中间继电器了。
    请各位帮忙,急!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没用过 问问高手吧

网友B:
这种现象多数是由于传感器输出类型不匹配引起的,请你选用NPN下拉输出的传感器.

网友C(2003-11-11):
同意3楼的看法.我以前也用过

网友D:
类型不匹配的都不能用啦,不会反应迟钝吧

网友E(2011-10-19):
如果你坚持用这个感应器的话。建议你还是用小继电器吧。反正都是开关点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