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7):
我公司使用一台氮氣機,用A-B  PLC進行控制,但現在一開機PLC CPU上fault指示燈一直閃爍,無法復位,請教各位高手如何解決?

网友A:
具体PLC的型号是什么?
能用编程软件 online 上么?连上可以看到错误提示。

网友B(2003-10-14):
八成是程序有问题。如果你能连网,点“clear error'试试

网友C:
可以把CPU上的钥匙开关从RUN转到第三档再转回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