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7):
  最近在做A1SJ71UC24-R2模塊和PC通許的軟件,在發了大量時間了解了通訊協議后,發現怎么也連接不上A1SJ71UC24-R2 ,波特率等等設置都是對的,我覺的我寫的程序(DELPHI作的)也沒有問題,各位是否有測試A1SJ71UC24-R2通訊的軟件(我不需要源代碼,主要是看我的程序的問題還是硬件的問題)能否發一份給我.
  如果不是軟件的問題,(我對与PLC通訊不了解,因為剛開始做)問題出在下面的那种可能最大,大家幫我看一下:
  1.我用的是標准的RS232通訊電纜,經測試是沒問題的,是否三菱的通訊電纜与我們平常用的不一樣?
  2.除了波特率,停止位,通訊協議(我是用的4號專用通訊協議),等設置外還有其他的設置.
  3.可能是A1SJ71UC24-R2壞了.(我同事說前一段時間還測試了触摸屏,可能性較小.如果壞了怎么能測出來)
     希望各位大蝦仗義出手

网友A:
PLC能用编程软件和PC通是否可证明硬件无问题(对三菱不熟,不知编程和通信是否为同一串口)

网友B:
用其它软件试一下通讯

楼主:
感谢
to sowell:
   PLC编程软件和PC通讯使用的不是同一个口。
TO 心情:
  你的方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但是我找不到相关的软件,你能否发一份给我,万分感谢!
 感谢 SOWELL 和 心情二位的回复,我还想确认一下就是三菱的通讯电缆是通用的接法吧?

网友A:
如此便用触摸屏的在线模拟,HITECH就有A1S的驱动
1、用编程软件通过编程口与PLC联通,证明硬件无问题
2、用人机通过编程口在线模拟,证明软件无问题
3、用人机通过PLC通迅口在线模拟,编程口与通信口人机软件包一样,但波特率等可能不一样

楼主:
我发现了问题是电缆的接法的问题,现在我找不到PC和A1SJ71UC24-R2电缆的接法,哪个大虾给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