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8):
我公司最近有一台设备的触模面板TP-27有死机的现象发生,设备是新的,年初刚开始使用,故障发生时,有时候断电重起即可,但有时候不管用,望高手给予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修过一次西门子的老屏,环境温度可以引起

网友B:
是每次 重起都好用,还是有时候好用.是不是和plc连接.是的话检查一下通讯线路和端口

楼主:
不是的,重起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和plc连接,线路没问题。

网友C:
联系一下SIMENS的技术支持

网友D(2003-10-04):
请问是什么品牌的PLC,出现问题可能是故障消息过多引起。

网友E:
几天前使用台达的触摸屏也出现死机,现象与楼主相同,上电后自检后就停止不前,有一故障代码为0000,重起几次后又正常了,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F:
问下SIEMENS 专家

网友G:
koyo的触摸平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