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28):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个问题,同一个三菱编程软件,装在我同事的机器上,输入I/O口中文注释,他显示的是中文,我的确为日文,我的系统是温2000,别人好象没遇到这事,只有我们课长也有,不过他的温xp的倒显示日文,温2000确正常,奇怪啊!

  那位高手能解释,并帮忙啊,在次谢谢了,不妨发邮件nanke-yimeng@163.com联系。还有很想拥有中文版的三菱和松下的编程软件,中文最没啊,爱我祖国!

网友A:
这个情况应属于IE浏览器的问题。
FXGP和GPPW的低版本在WIN98下显示中文注释,把IE升级后就会显示日文注释。
FXGP只能在WIN98带的IE下显示中文注释。
GPPW7.0在WIN2000和WINXP下都能显示中文注释。
如果FXGP在WIN2000下能显示中文注释的话,看看他的IE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B:
试点击:
控制面板 -> 区域和语言选择 -> 在"区域选项"表中选"中国",在"高级"表项中把所有的日文选项都勾消掉.

网友C:
NAIS GPWin GR 2.24 Chinese, the last version, I have it
and GX-Developer 8.05F, just English version

网友D:
不仅在FXGP中,在GPPW及OMRON的CPT中我都遇到了这个打入的是中文,显示打印的都是日文,为解决此问题化了不少时间,找过WIN中的字库修改、改配置等均无效。开始时利用PC机中有的系统备份重装一下即可,后来就不行了,看到你的方法一阵惊喜,因我从来没想到过,可是因我的WIN98的区域设置中无“高级”这一拦,就没能成功。顺便说一下,*我的两台机器WIN ME,WIN98现在都是这种情况,*用金山译霸的汉化仿佛能暂时变好,显示、打印为汉字,*因OMRON、三菱的都有这现象估计是系统的原因。对吗?请再给以指教wlg923@sina.com不胜感激。
CPT中中文变日文的问题,在VIEW-OPTIONS对话窗口选STYLE中能解决,只是要选中相应的NAME等项。

网友E(2005-05-06):
我在2k下把某些字体文件删了 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F:
谢谢你啦,我重装了一下系统就好了,不知是不是我以前有下载过日文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