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

楼主(2003-08-29):
请问各位大虾:wincc的授权何版本有关系吗?就是说我能把4.0的授权授到5.0下
而且正常使用吗?

网友A:
wincc的授权和版本有关系,不同版本软件对应不同的授权。

网友B:
不能,但我试过把5.0的授权安装到4.2下,可以用

网友C:
既然有5.0了何必用4.2?不要做些无用功。当然做试验是另外的事。

网友B:
当然不是,因为wincc5.0不能在win98下使用,所以有时还要用4.2

网友D(2006-05-04):
有wincc 6.0 SP3授权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