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30):
我用的是FX2N-128MR和A970GOT,使用SC-09下载程序,用自己做的232电缆下载画面,要怎么样连接和设置才能实现穿越功能?我屡试都不成功,请教各位!

网友A:
"穿越功能"为方神圣?

网友A:
"穿越功能"乃何方神圣?

楼主:
所谓"穿越功能",就是计算机可以通过触摸屏和PLC相连直接上/下载程序,不用把编程电缆拔来拔去,调试非常方便,我试过的松下FP0和GT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各位似乎没有完全明白啊?
我的FX2N-128MR通过电缆FX9GT-CAB0与A970GOT-SBA的通信模块A9GT-RS4(RS422)相连,完成PLC与HMI之间的通信.A970的画面下载当然是通过RS232,FX2N的程序下载当然是通过SC-09,但FX2N只有一个RS422,每次要下载PLC程序必须先把触摸屏的通信电缆(FX9GT-CAB0)拔下来,下载完毕后再插回去.
问题是:在此硬件条件下,能不能不使用SC-09,只使用下载画面的RS232电缆与触摸屏相连,然后触摸屏再通过A9GT-RS4和FX9GT-CABO电缆与PLC的RS422相连,直接通过与触摸屏相连的RS232电缆透过触摸屏,实现PLC程序的下载!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B:
老兄,难道你就没听说过穿越功能吗?松下的GT10就具穿越功能.不是楼主乱用名词.

网友C:
可以,我调试就是用的触摸屏232口直接下PLC程序,非常方便。使有的也是FX2N与A970GOT。我想是你的下载线有问题。

楼主:
我下触摸屏画面的232线缆是按它提供的接线图自己做的,不会有问题吧,因为下画面很正常啊?

网友D(2005-05-11):
完全可以

网友E:
三菱的HMI和PLC是可以实现穿越的,

网友F(2005-06-10):
我厂里的GOT就是这样连接的,请问232电缆是怎样连接的啊

网友G(2005-08-06):
完全可以的不过好像FX可以和F940 ,Q可以和A970,我就用过这可以的很方便的,

网友H:
别的没有用过,我用的F930、940和FX2N,什么都没有设置就可以用啊!

网友I(2007-11-21):
F930、940和FX1N,FX2N,什么都没有设置就可以用,其他的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