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键盘程序

楼主(2003-08-30):
四个键  一为翻业  一为加   一为减   一为确认
   who can help me?
                                   谢!!!!!!!!!

网友A:
我有一三菱的f1 plc和触摸屏请问怎样才能实现在触摸屏上实现数据的输入呢?
需要那些指令呢?

楼主:
大哥这里问的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B:
在P1口接4个按键
P1.0=翻页
P1.1=加
P1.2=减
P1.3=确定

楼主:
能给我点程序么?
 我的很复杂

网友A: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plc是否能设密码?
如果被别人设了密码在不破坏内部程序的情况下怎样解除密码呢?
清高手赐教

网友B:
/*
 答6楼
 P1.0=翻页
 P1.1=加
 P1.2=减
 P1.3=确定
*/

void scan_key(void)
{
unsigned char K_BUF;
K_BUF=P1&0x0f;
switch (K_BUF)
{
 case 1:
   fanye(); // 翻页子程序
   break;
 case 2:
   jia();        // 加操作子程序
   break;
 case 4:
   jian();       // 减操作子程序
   break;
 case 8:
   queding(); // 确定操作子程序
   break;
 default:
   keyerr();   // 键盘错误子程序
   break;
}

网友B:
答7楼:
PLC可以设置密码,但是很容易解密。

网友A:
是不是类似cmos放电只类的?
那样会不会对plc的内部程序或数据有破坏

楼主:
能用汇编写程序么?
  这个不懂啊!!!

网友B:
scankey:
mov a, P1
and a, #0fh
add a, #0feh
jz 2加
add a, #0feh
jz 4减
add a, #0fch
jz 8确定
add a, #07h
jz 1翻页
keyerr:
       sjmp ....

网友C(2005-11-11):
谢谢deyun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