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30):
二者又有什么联系?

网友A:
iFIX不是FIX6.x的升级,它是Intellution 新的过程控制软件系列,可以在WIN2000系统中运行.
FIX 6.x 驱动程序是与 iFIX 兼容的
历史显示(HTD)不存在。由新的Chart对象替代
可以以VB为脚本作程序,IFIX中Key macro 文件不存在,可以根据VBA脚本生成与key macro 相当的功能;iFIX的画面使用VBA代替命令语言
但两个作出的程序不能在另一个界面中打开.

网友B(2003-09-29):
呵呵,ifix见过,fix我没见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