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

楼主(2003-08-31):
最近用松下变频器出现干扰温控元件
入线.负载线.控制线均为屏蔽线.调整载波频率起作用么
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A:
调整载波频率起一定作用,但是不一定解决问题。

网友B:
用高阻的磁环就可以。

网友C(2003-11-29):
成本最低又最高精度的是用电容滤波,保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