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31):
本人有欧陆的使用手册,但不会调电机,急需一些最基本的培训教材,不知哪个有得买??hvh8@yahoo.com.cn

网友A:
好象没有见到,看使用说明书,那里讲的很清楚了.如没有进行高级组态,就按典型接线.先配置磁场参数,再设置电流环的自整定(要运行).最后确定速度环的反馈方式.

楼主(2004-04-24):
请问在广东哪里有欧陆590直流调速的培训班?或者哪个可以教我?重酬!!十万火急!我在佛山市。hvh8@yahoo.com.cn

网友B:
直接到欧陆官方网站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