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8-31):
我最近遇到一有怪事,一个用了一年多的光电眼,反应不灵敏,调整反光镜,为见效果,更换反光镜后正常,将换下的反光镜用在别的电眼上却很好,难道这是天意。请帮忙找个说法。TKS!

网友A:
再换回来还是不灵敏吗?

网友B:
除了人为因素外,它表示这两个元件的指标均在恶化。

网友C:
反光板干净吗 调节电眼的灵敏度呀》

楼主:
再换回来还是不灵敏,反光板擦过的,而且查看过电眼的调整部位,电眼型号是VISOLUX 公司的MLV15-54147型电眼

网友D:
你的反光板可能老化了,你换回去的时候,你的电眼是新的灵敏度强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