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位传感器

楼主(2003-09-01):
一个装有块状物料的罐体在罐体中有挡板,该采用何种传感器??

网友A:
有好多种呀 可以用光电传感器呀

网友B:
罐体中有挡板且是块状物料不宜用光电传感器,如果不需要连续料位信号可以用多个音叉料位计,继电器输出。

网友C:
呵呵,我刚好有两个阻旋式料位计,你要不拿去试试?

楼主:
音叉式容易被灰尘干扰

网友D: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不会呀,音叉式的有自清洁作用的,除非你的物料有一定的附着性或黏性。
如果真实那样的话就要用阻旋式的或超声波式的

网友E(2003-10-05):
用超声波或者电容式

网友F:
各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音叉料位计”吗?

网友F:
各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音叉"---料位计吗?

网友G:
射线料位计啊   E+H的很好啊

网友H:
我建议用电容物位传感器的,这样不论罐里有什么但电容两极或电容物位计与罐体(作为一个电极)的电容值都是一定的,这样物位改变时,电容值才会改变,这样测量应该比较好

网友I(2003-12-15):
用超声波的

网友J:
用超声波的!!

网友K:
我建议用雷达料位计.

网友L:
测量固体料位的主要有:重锤探测式、音叉式、超声波式、激光式、放射性式等等。
具体用哪种,这位大虾还没有给出充足的条件,比如,环境温度、工作压力、有无腐蚀性、是否有导电性、周围环境等等。
放射性物位计适用范围广,不过对人体有较大的伤害。
超声波物位计受温度、压力的影响大。
电容式也比较好,

网友M:
都没有听过啊,用压力变送器,然后计算出体积不行吗,容器是不是规则的啊

网友J(2005-01-21):
楼上的,想请教一下,物体是块状固体,俺实在是想知道怎么用压力变送器???
也让俺长长见识,拜谢了~~~~~~~~~~~

网友N:
搂主的条件太概略了,能不能给个简图,说明一下测量物是什么,是否有高温,有辐射?
正如czp兄说得具体些,那样我们才好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