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1):
用什么仪器测电流的波形啊?

网友A:
在回路中串1欧姆的电阻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B:
如果是大电流的话,就要用带信号输出的交流钳表或直流钳表来量,用示波器来看波形。
通常有些驱动装置是带有电流输出测试点的,可以参照手册用示波器量。

网友C(2004-02-20):
[原创]
霍尔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用示波器测量即可

网友D:
很多示波器都像万用表一样直接可以将电流接入的。只要不是大于几百安培的

网友E:
4楼的哥们说的好。霍尔传感器测量电流信号很地道。特点是响应时间快,检测失真小,当然他的输出还要有相应的数据处理,才能看到所测电流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