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2):
关于“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在原理及使用上的差别。

网友A:
稳压电源包含开关电源 你想知道的更清楚的话  找本介绍开关电源得书 一会就明白的

楼主:
我是指模拟稳压电源与开关电源之间的区别,为什么有些地方比如有些传感器要求24V的模拟稳压电源,而开关电源就不行。

网友B:
开关电源干扰稍大,可以加强滤波解决问题。

网友C:
你说的模拟稳压电源通常是指交流电源经过变压器降压再整流、滤波,然后用78或79以及晶体管稳压,这类稳压性能好,干扰小,但是,體積太大,傚率低,一般用在抗幹擾能力較差的地方,比如傳感器。開關電源是交流電源經過整流濾波産生高頻電源,通過開關變壓器産生低壓,再整流濾波,這類電源幹擾較大,還有一類是變壓器降壓,再通過開關集成電路輸齣,這種電源傚果不錯,可以看一下朝陽電源的樣本。

网友D(2003-11-05):
楼上说得对。比如音响电路上就不能用开关电源。串联调整电源的响应速度快、干扰要小得多。只是效率低。

网友E:
我在电子报上看到有开关电源用在音响上的,不过是后级,前级经过了高紧密滤波。非常同意5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