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电扇不转了

楼主(2003-09-02):
可能今日连续高温,我的那可爱的GREECE小电扇今天不转了!
症状:通电后,电机部分发出嗡嗡的振动声,机轴不转;
现象:有时通电后,微风档能转起来;
内部:很简单,就一个倒“日”字形硅钢片,一边绑一个线圈,一边带一个电机;
现在就是不知道配方,请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提示!

网友A:
配方:更换含油轴承或者加润滑油。

网友B:
一般来说,单相电机都有一启动电容,假如你的宝贝通电后用手拨动一下后能旋转,那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A:
估计他的电机是罩极电机,没有启动电容。

网友C:
他们说的都是  你可以看看  他门说的 主要是看看是不是轴布卡死了

网友D:
在轴上加点润滑油就可以。

网友E(2003-10-29):
单相电机启动损坏或容量不足,建议更换或加装启动电容。

网友F(2004-01-05):
可能是里面的机构齿轮磨平打开看看
1

网友G(2005-04-19):
在轴上加点润滑油就可以

网友H:
卡了,加润滑油就可以了。

网友I:
说的都对

网友J(2007-09-20):
引用 网友A:
估计他的电机是罩极电机,没有启动电容。